不锈钢钣金产品外观如何不产生划伤,表面要求A级面

楼主(2012-05-14):
RT,给医疗器械做电子设备周边的。不好拉丝,不好贴膜的,谁能提供其他方案?谢谢。

网友:
不错,这个资料很实用哦

网友:
可以用自动上下料来减少划伤,但是两面不可能完全避免划伤,如果不后期处理很难。

网友:
下底面防止刮花需要顶料杆,, b0 u6 Y; S4 ?( v
上表面不刮花的话除了贴膜的话,只能涂油了。不过那样如果产品表面需要无油的话只能加工后二次清理了

网友(2012-06-26):
有点难度,问一下AMADA EM 系列或LC系列的使用者看法,或村田UT系列使用者的看法。因为这两品牌机台的刮伤程度算是最少的了。

网友:
这样有点难哦!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做医疗的话会要求比较高,不过自动上下料是会减少一些人为划伤,不过如果不贴膜的话,就真的需要工人的细心了。如果是用冲床的话,用毛刷台面加动态下模就OK了。

网友:
气动顶杆送料,无接触加工

网友:
用不同的材料,日本日立仪器搞了一种镀锌板,主要作用是防腐蚀防锈的,但据我观察,这一方式防划伤起到一定作用,从工艺上讲它解决了防腐蚀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外观问题,等级达到A级,这是在他们镀锌时就要求的,那么自然就降低了后期的质量问题,所以我感觉你可以借这个方式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喷一层保护漆

网友(2012-08-07):
用压花板或者无指纹油磨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