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活在数控车上怎样干比较合适?

楼主(2012-05-14):
请教大家,这个活在数控车上怎样干比较合适?

材料是二硌的,这个活的内孔是用手磨刀分粗精车干的,没有机夹刀。300转进给F0.03.这个粗车刀一次就车一两个深然后退出来,一层一层的车,很慢刀磨损的很快四五个就得磨一次刀,一次进深的话磨损的更快。

请教大家有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
用3.3左右的槽刀,一次进刀到位,分3到4刀完成。

游客

网友:
还是从刀具上想想办法,这个槽刀肯定可以搞定,你让供应商根据材料推荐刀杆和刀片,磨的刀片效率低。
一开始试过,很容易打刀,而且这个手磨刀一打很容易损坏刀杆,就得从新焊。

网友:
在机械设计手册里,这个结构是个典型案例。
  一定要这结构吗?能不能改?
   使用可转位刀具如何呢?(价格是贵,但效率估计高一些)

游客

网友:
厂里目前的状况干这个活只能用手磨刀。

网友:
最好普车粗加工
数控精加工
可提高刀具耐用度

游客

网友:
厂里普车少没时间干这个活。

网友:
用普车车个好了。。用花不了多少时间吧。。

网友:
想保证质量,必须选好刀,想很快肯定不行的

网友:
用合金棒磨,和给力哦!

网友A:
为什么普车到如今还没有被淘汰?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用普车比数控车要快很多。至少这个活的粗加工在普车上要比数控车要来的快捷,为什么?因为人是活的,程序是死的。你这个环形槽不过17个深,对于普车来说不算什么。
另外你可以试试“套料钻”粗加工。

游客

网友:
普车会不会淘汰还是看市场环境的哇,什么叫还能凑合。。。很显然在鄙视普车。
套料钻实用
你确定普车一定比数控快?普车没淘汰那是因为很多零件要求真的很低,普车还能满足,而且有些单件小批量的普车还能凑合。

网友:
如果楼主量大的话可以建议用成型刀
那样质量方面保证的好点
现在品质赢天下哦

网友:
先在4万左右的经济数控上 装个电机 上面装上洗刀 把槽洗好 再上数控做

游客

网友:
這招好,幹嘛不直接上數控銑粗加工一下在來精加工呢?那樣不是連改幾的時間都省了?

网友B:
材质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不锈钢和铝用的刀能一样吗?

游客

网友:
材料是二硌的。
二硌
二硌
二硌
二铬的,没有不锈钢硬。

网友:
长度缺少一个尺寸

网友:
数控车加工是有点难度。做做精加工差不多

网友C:
有种刀具叫“端面槽刀”

游客

网友:
应该用端面槽刀,机夹刀,不然就不要在数车上干了,效率跟不上
上数控除非没有机夹刀,不然永远第一推荐机夹刀!有标准刀不用用手磨的,我只能说您老时间多的是。。。
悠喝,烟叶点起来了~又牛了。你以为人家都不知道用端面成型割刀啊,人家为了成本手磨,但费时间,是再问还有什么好办法做!

网友:
普车来说简单

网友:
节约了加工成本,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反而增加了人力成本,加长了生产时间,综合效益不高啊,所以建议楼主换刀或者上数控铣,个人愚见,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材质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不锈钢和铝用的刀能一样吗?

二铬没听说过。无能为力。让你失望了

游客

网友:
二硌:比普通的铁要硬,比白钢要软一些。

网友:
楼主你那个内孔有两个锥度的活干出来了吗?工装是怎么做的啊!工装轴线同主轴轴线相差的度数是多少啊

游客

网友:
由于要做工装,厂里说等过一段时间再干,这个活暂时不急。

网友D:
在6140普车上把刀架改装一下装正反槽刀正刀加工14的尺寸。反刀加工34的尺寸两把刀的宽度要超过槽宽一刀车到底。车床转数两百至三百五十转走刀0.2至0.4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
高手!能说详细一些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种刀具叫“端面槽刀”

刀兄好,楼主说明了只有手工刃磨槽刀,另外他没有说数量,因此我觉得我先前发帖说“普车快过数控车”这句话不大准确。如果只有手工刀,并且量很少,按图纸要求加工的话,普车必然狂胜数控车

游客

网友:
还有就是单件和批量的稳定性
普车的准备时间短,数控的加工时间短,不知这么说是否认同?

网友:
没听说过这材料。。。。不过这不算难做。,。。。分2刀做。数控做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普车到如今还没有被淘汰?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用普车比数控车要快很多。至少这个活的粗加工在普 ...

你怎么不说数控车床也是死的只说程序是死的?   数控车床一样可以手摇呢?

网友E:
你怎么不说数控车床也是死的只说程序是死的?   数控车床一样可以手摇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不说数控车床也是死的只说程序是死的?   数控车床一样可以手摇呢?

数控车手摇与普车可以说不能比,就好像普车不能与数控车比批量加工一样。X、Z方向的转换、倍率的调整、都是很麻烦的,远没有普车上来的方便自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手摇与普车可以说不能比,就好像普车不能与数控车比批量加工一样。X、Z方向的转换、倍率的调整、都 ...

o ``哦 原来如此  杀鸡还真不能用宰牛刀

网友:
要么直接在铣床上面做啊   不过你要在车窗上面做也可以啊 有那种端面切槽刀  很好用的 而且效率也比较高

网友(2012-07-01):
引用 网友D:
在6140普车上把刀架改装一下装正反槽刀正刀加工14的尺寸。反刀加工34的尺寸两把刀的宽度要超过槽宽一刀车到 ...

在普车的刀架装一把正的端面手磨槽刀,在托盘上再装一个排刀架一样的刀架再装一把手磨的反刀就可以了,两把刀的排屑槽要磨大一些,转数要慢,正刀要比反刀宽些。

游客

网友:
非常感谢

网友:
只要上数控车的话就买端面槽刀,效率很高的,你那么大点的槽子要不了几分钟就搞定,山特维克就有那种刀具(我们用过叫他霸王刀),不过挺贵的,一个刀板就的两千多块,还不算刀杆,刀片应该在80到120之间,楼主只要批量大的话就考虑买吧,呵呵

游客

网友:
谢谢,但这个刀太贵了。

网友:
用加工中心铣

游客

网友:
厂里没有那个设备

网友:
要是 自由公差的话自己根据槽做定制刀杆,然后焊两块刀头,钻就可以了。我们厂子活塞是这么干的,比你深多了,最少三十个深。不过我们是生铁的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建议去订做,类似空心管那样,把前端磨一半,我用过,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