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车床使用G32各种油沟

楼主(2012-05-14):
小弟新手,厂里生产中产品用到这种油沟很多。我宏程序不会,只是用G32来进行手工编程。希望大家能讨论讨论怎样用宏程序进行编程,最好能解释下各条程序段意思。本人广数980TDB

网友:
挺光的  坐等高手解释   我不会车床 嘿嘿

网友A:
楼主请问油槽不从边缘车起怎么进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油槽不从边缘车起怎么进刀的?

可以在程序里设定要进给的值。。。。

网友B:
牛啊,顶起,还望给给思路或者程序我们菜鸟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可否把程序那里分享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啊,顶起,还望给给思路或者程序我们菜鸟研究研究!

大师,我经常关注你对帖子的回复,看你肯定经验很足。希望能分享下宏程序编程,对小弟指点下

网友(点评):
嘻嘻,见笑了!

楼主:
我发下最后两张图片的程序,其他的原理都一样:
主程序:
O0099 (O0099)
G99T0101  M3 S50
G0 X-4.0
S20
Z0.
M98 P503030
G0 Z150.0
X-200.0
M30

子程序:
O3030 (O3030)
G32 U2.0 F20.0
W-140. U2.0 F280.0
W140. F280.0
W-140. F280.0
W140. U-2.0 F280.0
U-2.0 F20.0
G0 Z140.
G32 Z0.0 F280.0
U2.0 F20.0
W-140. U2.0 F280.0
W140. F280.0
W-140. F280.0
W140. U-2.0 F280.0
U-2.0 F20.0
G0 U0.1
M99

游客

网友:
师傅 请救救我的大脑 X-200不报警吗 子程序前面7段好像是走空刀啊 宏程序高手来帮帮忙啊
谢谢分享!

网友:
后置还是前置刀架

网友:
顶一个,学习了,有图纸最好了!1

网友:
程序有问题啊,你起点是Z0之后一直W-140不撞床子啊,从发一下吧!我想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啊,顶起,还望给给思路或者程序我们菜鸟研究研究!

你还不懂,逗别人玩吧!

游客

网友:
哈哈,还不是你这个大师教我的啊,最近忙啥呢!

网友:
车得不错,思路也不错啥,好像就这样车的哟。

网友:
楼主你那程序我试了,不对啊,w-140那么多次,补救撞床子了嘛!

网友(点评):
你仔细看,w-140,w140.

网友:
虽然不干数控车了,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产品和加工程序,呵,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我们边上就有一家是做这种油槽的,不过都是钢件,一天得拉上百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油槽不从边缘车起怎么进刀的?

斜着进,像走锥度螺纹那样

游客

网友:
顶师傅 技术相当不错

网友C(2013-03-20):
其实我更想知道刀具怎么磨的能拍个刀头的照片上来么??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不像有些人有点什么还故弄玄虚

网友:
我也顶一个。。。。。。。。

网友:
大师帮我看看这个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具体程序怎么编!谢谢!

网友:
- -今天正好做这个,没做过,正好需要,多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发下最后两张图片的程序,其他的原理都一样:
主程序:
O0099 (O0099)

G32后的F20,速度是自选的还是和后面的F280有关系?

网友:
终于见到实例图和程序了,谢谢分享

楼主(2013-04-22):
引用 网友D:
G32后的F20,速度是自选的还是和后面的F280有关系?

F20是进刀速度,后面的F是螺距

网友:
一般的油槽就是这样加工的  思路的对的 具体程序没细看 如果是是更大的槽 只调用子程序是做不了的 以楼主的能力辅以宏程 应该不难

网友(2013-06-29):
这种东西,自己试过,才会明白

网友:
版主用G32来进行手工编程  让大家学习学习也好啊    最好来几件图纸程序都做好的让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
我有一个车油槽程序望大家试试
o1111;
m3s500;
t0101;
g0z0x60;
g32x59f180;
z-260;
x60;
g0;
g32x59;;
z260;
x60;.。。。。。。。。。。。。。。。后面一样。。。亮点单独的G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更想知道刀具怎么磨的能拍个刀头的照片上来么??

球头刀

网友(点评):
导程太大了,会有干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G32后的F20,速度是自选的还是和后面的F280有关系?

进刀螺距   后面那个是油槽螺距

网友:
浪费车床!

网友:
这个我们这也搞过一两次,是个杂件,当时好像用的是G90,低转高进,缧距很大,反正是个铜件,涮涮几下就刮出来了,,原程序都不知丢哪了,,,,,,,,,

网友:
楼主前置刀架还是后置到刀架啊?

网友(2013-08-08):
我看过人家在普车C6136上拉油槽的,和这个一样啊。用的是链条把大托板带动作运动。卡盘转一转,大托板做一个活塞式的运动。光杆丝杆全拆掉,前后各一根链条的。螺距靠偏心轴原理调的。我也只是看看。拉的是钢件,快的很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F20是进刀速度,后面的F是螺距

终于明白了 太感谢了,你是陈师傅吗?想问下如果蜗杆可以这样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