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瓦特机构是什么?

楼主(2012-05-14):
斯特瓦特机构是什么?

网友A:
只听说过斯特瓦特定律。。。
             同求。。。高人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听说过斯特瓦特定律。。。
             同求。。。高人解释

斯特瓦特定理:
  若D为三角形ABC边BC上一点,且BDC=m:n,
  则有(m+n)²AD²=(m+n)(mb²+nc²)-mna²
  证 由BDC=m:n,有BD=am/(m+n)
  由余弦定理
  AD²=AB²+BD²-2AB×BDcosB
  =c²+〔am/(m+n)〕²-2c×〔am/(m+n)〕
  *〔(a²-b²+c²)/2ac〕
  即
  (m+n)²×AD²=(m+n)(mb²+nc²)-mna&sup2

网友:
新手,有点看不懂,但我想解答一定是高手,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听说过斯特瓦特定律。。。
             同求。。。高人解释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768&extra=page%3D1

网友:
有这个机构吗,用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