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件的分型面是不是容易出现缺陷

楼主(2012-05-14):
有个承压的零部件,锻压件,承重的踏面老是出现掉块,裂纹什么的
有的掉块厉害的直接从分型面掉一半
这个部件除了承重还承受冲击载荷,就是工程机械的履带链轨

或者是热处理工艺上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我以为 网上这么多朋友 肯定有相关经验的 up!

网友:
如果每一位都是这样,最好看检查原材料是不是合格,其次有可能是加热温度不够,再次检查模个设计是否合理,从这几点差不多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分型面的地方一般不容易出现缺陷,可否上图看一下,可能是材料问题哦

网友:
无论是开式还是闭式锻造,分型面附近的金属都是相对自由的

网友(2012-06-24):
锻件一般出现裂纹  极有可能是原材料的问题

楼主(2012-09-26):
谢谢大家的回帖 有空把实物图片贴给大家看看

网友(2012-11-17):
锻件一般出现裂纹  极有可能是原材料的问题

6楼说得不太正确,原材料是可能会有一定机率存在问题,但也有可能是锻造加工工艺方面的问题,也说不定的。

网友(2013-04-18):
裂纹跟温度的均匀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