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自学数车,我这程序哪里错了么?

楼主(2012-05-14):
我现自学数车,想车这个

程序是这样的

N0010G97G99G21
N0020T0101
N0030M03S1000
N0040G00X-60Z0
N0050G90X-57Z-45
N0060G90X-55Z-45
哪错了吗

网友:
X怎么能用负数呢,把负号给去了。。。

游客

网友:
你说的对,可能我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刀架,可是现在大多数都是前置刀架。。。
上面那位 谁说后置刀架X值要用-号
你知道人家是用什么刀架?谁说X不能有-号 万一人家是后置刀架呢,不加-号怎么做呀?

网友:
还有G01哪去了我用我的的编程风格给编一段。。。

游客

网友:
好,谢谢,给编一下

网友A:
X不能有-值,X\Z值要加小数点,,没有开始和结束语句。LZ可以学习

网友(点评):
mastercam。UG之类的电脑编程,一起学会有更大的提高

网友:
且不说语法等基本的问题
先自己好好思考下 你这么编你刀走的路线
看两眼书吧

网友B:
T0101M03S100
G00X57.0Z3.0M8
G1Z-45.0F75
G0X60.0Z3.0
X55.0
G1Z-45.0F60
G0X100.0Z100.0M9
M5
M30

游客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我一般都会这样编程的。。。这也是我写程序的风格。。。
你这个是对了,就是没必要搞个什么点0。整数谁给你加什么点0?不嫌麻烦吗?

网友:
还是要先理解对刀的用的坐标系哇。

网友C:
我来按照lz的意思改改!

O0001;
G97G99G21;
T0101;

M3S1000;

G00X60.Z2.;
G90X57.Z-45.F0.25;

X55.;

G0X100.;
Z100.;

M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T0101M03S100
G00X57.0Z3.0M8
G1Z-45.0F75

跟我的风格一样。规规矩矩,明了

网友:
楼主错的地方很多,编程一定要按格式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X不能有-值,X\Z值要加小数点,,没有开始和结束语句。LZ可以学习

那个说的X不能有-值,明明有,比如平端面就是G01 X-1.00 F0.2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说的X不能有-值,明明有,比如平端面就是G01 X-1.00 F0.2

就是,用排刀的,都有可能都是负值的,这要看刀在那边的。

网友:
6楼,你开100转太慢啦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初学者。。。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还想问一下,x是代表直径还是长度了

游客

网友:
直径

网友:
看了一样,你没有给f。

网友E:
我来说一下吧,楼主的机床不知道是前置刀架还是后置刀架所以不能确定你的X是不是正值还是负值,其次你说X究竟是代表半径还是直径,那要看你是用半径编程还是直径编程,还有刀具在切削过程中应该用直线插G01不要用G00,最后楼主的机床是什么系统的,如果是发那科系统最好加上小数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按照lz的意思改改!

请不要误人子弟,好好看看你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说一下吧,楼主的机床不知道是前置刀架还是后置刀架所以不能确定你的X是不是正值还是负值,其次你说X究 ...

我是用模拟的软件。加我QQ234881299

网友:
错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F:
慢慢来,做为一名初学者首先啃你机床说明书搞懂G代码和M代码,再肯机床面板所用按键功能,再啃机床对刀和选刀,最后才是编程和工装夹具。给你手编个程序很简单,但编好给你不懂含义不知道用什么刀具合理等于别人的。

网友:
X不能有-值

游客

网友:
听谁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慢慢来,做为一名初学者首先啃你机床说明书搞懂G代码和M代码,再肯机床面板所用按键功能,再啃机床对刀和选 ...

谢谢,

网友:
x轴的作用,垂直于主轴的轴,径向于z轴的轴
也就是说,他向普通车床的中托板,起到上刀,退刀的作用。

网友:
G90少了进给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