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抗拉万向节轴承组合方式,讨论

楼主(2012-05-15):
请教各位同仁,立式的承受拉力的回转机构(万向节),里面安装轴承,承受拉力分别在15吨、25吨、35吨、50吨的情况下,应该分别采用哪种轴承组合方式?用多大规格的轴承?(轴必须多大直径?)谢谢!

楼主:
请教各位同仁,立式的承受拉力的回转机构(万向节,类似于吊车吊钩机构),里面安装轴承,承受拉力分别在15吨、25吨、35吨、50吨的情况下,应该分别采用哪种轴承组合方式?用多大规格的轴承?(轴必须多大直径?),低转速的(每分钟小于50转)谢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一般可以考虑推力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