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管螺纹5/8-14的小头尺寸是多少?

楼主(2012-05-15):
各位同志,有谁可以告诉我英制管螺纹5/8-14的小头尺寸是多少?谢谢

网友:
这得看你的螺纹长度了,而且管材一般也都有弹性,材质不同实际测量也不同的。
锥管丝锥一般锥度为1:16,自己算吧。

网友:
可以计算的,5/8是基面尺寸,基面到小端的距离查手册,然后按锥度为1:16计算

楼主:
因为这个螺纹是非标准的螺纹,在工具书里不好找,可以告诉我在那个手册里可以找到这个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
M16?
25.4×5/8=15.875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公英制转化

网友:
可以给个公式吗。。。。谢谢。。。。。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基面的尺寸,有谁知道R5/8的基面尺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