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酸饮料灌装机,频繁出现液位异常!

楼主(2012-05-15):
生产线上罐装碳酸饮料的过程中出现较为频繁的液位异常,但就是查不出原因。
每隔3-5瓶有一瓶偏少明显,每隔4-5次的偏少有一次偏多的现象。
间隔没有严格规律。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下有没有泡沫,真空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有没有泡沫,真空度如何!

不懂饮料灌装,不过老马会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泡沫影响液位检测?真空抑制泡沫产生?一般是多高的真空啊?

游客

网友:
呵呵,我也不懂电子束焊啊!想象下倒啤酒,会倒的可以有满满一杯,不会倒的大半杯泡沫。

网友:
如果是隔几下就出现问题,跟踪一下液位信号看什么情况!

网友:
碳酸饮料,啤酒灌装液位异常时建议确认以下方面:
1. 密封情况:阀门、管路等;
2. 有真空的话确认真空度;
3. 电磁阀通电、断电响应时间。

网友(2012-07-04):
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密封圈磨损短时间的不密封造成的可以看看充填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