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工作的压力容器应该选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2-05-15):
诸位:
  请教个简单问题:

   -10℃工作的压力容器应该选用什么材料?压力大约在0.6MPa,我看见某设计院采用的是Q235B,但是GB150上明确规定Q235B使用温度为0到350℃。   请教诸位啦,到底该选用什么材料?请注明采用标准号!
  多谢!

楼主:
最佳答案出来了:实际上使用的是Q235,但国家正在过度到16MnDR材质

网友(点评):
刚在网上搜索了下Q235D可以在-20℃使用。

网友(2013-01-22):
引用 楼主:
最佳答案出来了:实际上使用的是Q235,但国家正在过度到16MnDR材质

那国标内规定的Q235B使用温度0-350℃怎么理解?还是说Q235A或者Q235D的使用温度不是前面提到的区域(可以在零下20℃使用机械性能无影响)?个人感觉你这个帖子没从根本上解答疑问啊。是国标标准变了还是怎么样的原因能用Q235  我不了解 也没看懂。请赐教

网友(2013-07-31):
16MnDR低温容器钢板,--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