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水刀换向时,右边都比较安静,左边换右边时声音就非常大

楼主(2012-05-15):
我的水刀换向时,右边都比较安静,但在左边换右边时声音就非常大,突然翁的一声,换完了,有正常了,油表抖动也大,是怎么了

网友A:
gu ji shi huan xiang chuan gan qi mei tiao zheng hao

网友B:
你的设备是机械换向还是电子换向?不妨拍点照片贴上来,大家也看得明白些

网友:
检查两端的止回阀总成,高压出水及低压进水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备是机械换向还是电子换向?不妨拍点照片贴上来,大家也看得明白些

是电磁阀换向,生产厂家是奥脱福的,电磁阀是华德液压的

网友B:
你把左边的换向传感器的位置往右边调一点看看,可能是位置太靠左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 ji shi huan xiang chuan gan qi mei tiao zheng hao

哦?,请问高手怎么调节换向阀传感器

游客

网友:
调整磁钢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左边的换向传感器的位置往右边调一点看看,可能是位置太靠左边了。

哦?怎么理解?请问高手怎么调节换向阀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