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力学高手分析,在线等

楼主(2012-05-15):
如图所显示,求汽缸推力,机构本身重量不计,再线等

网友:
这个不都是连杆不,连杆受力都是沿连杆方向就行啊,然后合力平衡啊,大概算了一下,差不多是50.8Kg力(下面那个角度看不清,我按30度算的),结构式对称的,拿出一半出来算就行。

楼主:
对 都是连杆,具体怎么算呢?求指教

网友:
粗略計算了一下!此時的推力為8133.3kg

网友:
最上面的斜杆干上端,收到垂直向下的重力20KG,分解到这根杆上的x和y方向,下端同样这样就行,最后分解到下面斜杆上,由于平衡和铰链的,所以力矩和平衡,求解一下方程不就出来了。

楼主:
大家算的差距很大,希望给出具体算法,我怎么算的是3400公斤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