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机器从何入手?现在参加创新基金的项目申报

楼主(2012-05-15):
设计机器从何入手?
我是在校学生,现在参加创新基金的项目申报,准备设计一种全自动机器,因为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但不知从何入手,各位大虾指点下,不用讲的很细,点到就好,谢谢

网友:
网上去找找,不然你没有加过的产品还做什么机器啊

网友:
做什么的全自动机器?

网友:
都说了是创新了!肯定要自己想的!在想的过程中你才会成长起来!不要什么问题都来网上问!最后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游客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说请各位前辈指教一下,机械设计时的大体思路,因为对于新人来说,觉得要考虑的太多了,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不知从那先下手好些

网友A:
1。首先你要明白你到底要想达到啥样的目的。
2。机器的用途是啥,要达到的规格要求,质量要求是啥。
3。收集资料,比较有木有同类参考产品。
4。如有同类的产品,它们的功能优点是啥,能不能再有改良的方案。如木有同类的,这就属于创新设计了。这就比较难罗。
5。根据要求,开始实施基本方案作业。当然罗,如果不是测绘的,可是涉及到各种计算的罗。这时就看你的基本功学得乍样了。
6。找几位业内大虾,对你滴方案进行评审批判。你得说出你滴道道。此时你得面皮要厚,嘴要甜,要谦虚。记住喔,这是为你好。
7。根据评定的说法,自己判别有道理否,再进入改进,选择。有时是很痛苦的选择喔。
8。开始画正式图。正式方案再评审。
9。开始拆零件图,顺便还得根据适用性修正装配图。也就是不停地改。。。改到你手发酸,头发昏,眼睛发花。
10。让有经验的大师给你校一下,会审一下,看看加工性能哪,材料选用哪等等一大套东东。
而后就能下图了。你就得上下奔波,处理各种考虑不同之处了。
基本就是这样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要明白你到底要想达到啥样的目的。
2。机器的用途是啥,要达到的规格要求,质量要求是啥。
3。收 ...

你的头像是什么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要明白你到底要想达到啥样的目的。
2。机器的用途是啥,要达到的规格要求,质量要求是啥。
3。收 ...

谢谢您的不吝赐教,您的话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