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搅拌轴实际需要多大扭矩?

楼主(2012-05-15):
有一搅拌装置,转轴上有多个不锈钢叶片,在装有液体的容器中搅拌,转速n=20转/分;需要确定用多大功率的电机?
我现在的想法是通过公式:功率P=叶片受的扭矩N*主轴转速n/9550   来计算;
1.在这里就遇到了麻烦:叶片受的扭矩N=叶片受的力f*力臂;
    因为叶片是整个面受力不是一个点受力,那力臂怎么定呢?按旋转半径300吗?
    叶片受的力f打算用叶片和液体的摩擦力算=液体对叶片的正压力FN*摩擦因素u; 那液体对叶片的正压力FN又怎么算呢?
2.另外,叶片在液体中的上下位置、叶片宽度40的大小(即受力面积)、叶片的厚度t=5的大小(即自身重量)这些因素
   对扭矩有没有影响?
这么多问题不知表达清楚了没有。

网友A:
基本明白你的意思。我现在有个思路,讨论一下。
1,叶片上受到的扭矩应该可以用积分表达出来。
2,摩擦系数的计算相对较难,建议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在相同转数下,搅拌相同的液体,测试输入扭矩是多少。
3,除了搅拌液体的有效扭矩,搅拌设备本身在旋转时,也要克服自身的惯性矩。
4,实际需要的功率和扭矩,要比计算的大,特别是扭矩,要克服设备负载启动。

游客

网友(点评):
多数情况下不会采用你这种方法,一般采用化工设备设计手册中设计,再根据使用情况调整

网友:
没人说你不对。但是如果连一个小小的实验都想不出,那做机械设计也太死板了。初高中水平都能做的。
理论和实际往往会有很大的距离的,为了选一个电机去做实验,不知道值不值。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去做实验的。用类比法,有什么不对?

网友:
化工设备设计手册里面有计算搅拌轴功率的内容

网友:
这个得看原料的吧!

网友:
和你的液体的粘度有很大的关系,你最好还是采用类比法。参考一下别的的功率。做实验收集数据时间很长。
另外你的电机速度慢才20R/min,我认为有750W就够了, 其实阻力很小的。而且那么大的减速比。

游客

网友:
你以为是大学里面的书呆子实验啊

网友:
叶片负角, 电机转速, 液体,你考虑这点后在选轴

网友:
不外乎两条,一 是查资料,通过数学建模,算出来; 再者就是通过实验模拟,再算出来。
车洪麒著的《非标准机械设计实例详解》上有类似案例,LZ可参考

游客

网友:
谁有这本书啊,我想收藏

网友:
楼主搞本化工设备设计手册看看

网友:
没有专业人士解答下啊?

网友:
看了上述,有所收获,期望高手解答

网友:
1、叶片受力通过积分,力臂当然是300,和你的叶片形状关联 求得
2、有影响,搅拌部分惯量、液体粘性、等等(叶片似乎是直板?那受湍流影响较大,特别是看你叶片离边界太近)
若按理论计算 你会发现几个参数不容易确定
建议直接用实验测定

网友:
这样的叶片形状搅拌效果差点

网友:
找搅拌反面的书籍,里面直接就有计算公式

网友:
这个要精确计算出来是很难的,一般叶片都不会是一个平面的,受到液体的阻力在每个点的大小、方向都不一样,可以按简化方法将叶片模型简化成一个定角度的斜面,然后根据液体的相对粘度、相对流速、有效受力面积积分计算出转动时的阻力矩,反算出的功率乘以安全系数1.5~3.0得出需要的额定功率,查阅电机参数表选用合适的电机。
或者你可以直接数学建模得到准确的数据。

网友:
一直没有较理想的计算搅拌方面的计算公式,如这难以确定的是否用估算,如估算扭矩10KG*60MM=6NM,P=600*20/974000=0.012KW,好像太小了

网友:
顶一下,如何“方便”、“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我最想知道的。

网友:
化工设备设计全书  搅拌设备设计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明白你的意思。我现在有个思路,讨论一下。
1,叶片上受到的扭矩应该可以用积分表达出来。
2,摩擦系 ...

我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搅拌阻力不好计算只好做一个验证机慢慢改进。目前还在进行中......

网友(2012-08-01):
这个蛮容易的吧。
首先,你可以参考《搅拌与混合设备设计选用手册》对你的罐子容积分布、搅拌器形式等做些优化;
其次,具体的功率范围的话:可以N=Np*ρ*n3*d5/1000(ρ为密度,n为转速 r/min;d为搅拌器直径 m)n3d5分别是3次方和5次方。
你用的应该是折叶桨式,θ=45°,Z=2,Np取0.63~0.75(当然,这个地方你的搅拌的溶液的粘度、温度那些得和水差不多)

大概,你就可以计算出一个功率值。然后按照咱们中国工程师的习惯,放大个比例。出问题的概率很小。

网友:
求专业解答

网友:
     这里面影响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像物质的粘度,转速,叶片所处深度(压力),如果不确定这些参数,倒可以参照一下别人成熟产品的设计参数,或类似产品的设计参数!

网友:
算转矩,要用到流体力学的知识,楼主可以用一些力学仿真分析软件来计算这个东西,要不然就像大家说的,做实验。

网友:
做试验最直接

网友(2014-02-25):
可以用永田公式计算桨式和开启涡轮式功率消耗。
注意公式中d/D和b/D的范围。一般来说都算比较准确的。

网友(2014-04-15):
楼主,这个计算出来了吗?我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请传授一下。谢谢

网友:
不外乎两条,一 是查资料,通过数学建模,算出来; 再者就是通过实验模拟,再算出来。
车洪麒著的《非标准机械设计实例详解》上有类似案例

网友(2016-05-12):
我觉得考虑的思路有问题:
1.确实是什么负载,很显然当匀速搅拌时需要克服恒定的摩擦转矩,所以为恒转矩负载
2.确定摩擦转矩,然后换算成为电机的电磁功率
  不需要考虑叶片的问题,叶片的问题是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