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磁阀是什么型号,什么品牌的

楼主(2012-05-15):
属于纯菜鸟级,这个有个电磁阀实物图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几位几通的,什么规格的,麻烦高手指点一下,新手,没有什么分,O(∩_∩)O谢谢!

楼主:
,怎么都没人呀,

网友A:
这是阀体的全部?
只是电磁铁吧
上面的意思  只是电磁铁的规格型号 电压 功率 等等

网友:
图片不全啊,可以说明一下有几个接口,是用来控制什么东西怎么动作的。

网友:
信息不全 你应该拍拍阀的其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阀体的全部?
只是电磁铁吧
上面的意思  只是电磁铁的规格型号 电压 功率 等等

是啊,全部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阀体的全部?
只是电磁铁吧
上面的意思  只是电磁铁的规格型号 电压 功率 等等

是啊,正面和背面一样,下面两个安装孔以外还有一个应该是进出气的孔,上面就是那两个气头了

游客

网友:
拆开看看?坏了么? 你这个有什么功能?

网友:
电磁铁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啊,正面和背面一样,下面两个安装孔以外还有一个应该是进出气的孔,上面就是那两个气头了

要买个一样的,

网友:
两位3通的气动阀,牌子没见过

网友:
上部还有东西吧,是不是没舍得照

网友:
光电行业或高速选别、剔料用,德国Festo  MH系列高速阀门,两位三通,Cv 0.12左右,通电响应时间号称1ms。价格贵了些,行业用的不算多,如果想替换,推荐美国Humphrey、MAC。

网友:
拆开里面看看阀芯就知道了,知道功能后,牌子型号可以自己选,考虑一下电压、接口、流量等参数,没什么复杂的。

游客

网友:
1ms的响应时间哦!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这个线圈提供瞬间高电压(电流),阀门开启后迅速降低至额定标准,用于高速选别。

网友:
照张大的,多拍几张
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