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弹簧环怎么弄进去的

楼主(2012-05-15):
弹簧丝穿过的孔大小为5mm,很松的
弹簧环的外径为12mm左右,丝经为2mm

楼主:
弹簧为两圈,两圈很贴的,我手大力还掰不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弹簧为两圈,两圈很贴的,我手大力还掰不动的。

还有图片参考

网友:
应该就是像串钥匙一样的吧,这个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工艺的

网友:
老曲你那两个锁扣解决了吗 这个弹簧可能是冷饶上去的不好拆

游客

网友:
怎么个冷饶发呀,谁熟悉给谁做好了
还在搞的,应该有戏。

网友:
是有难度,谁设计的,太有才了。

网友:
应该是冷拔后卷成的

网友:
老曲我怎么看你这个是锁扣1-A和锁扣1-B+这个弹簧环一起的产品啊 是不是?你把整套图纸发我邮箱wangkz163@163.com我明天拿公司分析一下

网友:
应该比较简单,看一下弹簧机就知道。像这个做全自动的1秒2个没问题。

游客

网友:
已经有厂家报价过来说可以搞定,弹簧+套进去=0.30含税,大家看看这个是否可以接受
这个倒不清楚哪里有,五金店有累似的东西,你可以去问在哪进货的,找到厂家一切就明白了。
老大,知道哪里有做么,我自己不熟悉的。

网友:
一个弹簧有什难装的,手装不上不会用钳子什么的么

网友:
肯定是借助专用工具装上去的,换言之也就是手工装配。
强调一句:不要低估我们中国工人的智慧哦!

网友:
这是一个组件产品大家要说就说明白一点

网友:
像钥匙扣但不能代表他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A:
如果数量大的话,应该有专业设备,或者是将弹簧环的一端留有一定长度的弯角作导向,再用手工圈上就会容易些,圈上后再将弯角处截断即可。如果量少,直接借助钳子套上即可。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你这个很奇怪啊

网友:
如果数量不大的话,应该可以手工装上去吧

游客

网友:
手工很难的,力度很大,手工做效率会很低,在说两圈也不会很贴的。

网友:
“弹簧”可能是没有弹力的,装上去时也没这么硬,装上去以后一起热处理才变硬。我猜的,没见过。

网友:
应该有这种自动安装的设备吧

网友:
同意19楼的观点,也可能装的时候好装,比如形状不一样,装完之后再处理的!

网友:
好弄呀,做个胎而已,

游客

网友:
老大,你可以搞定呀?联系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

这种话就不要在这里说了,刷积分啊?学了就学了,还要说出来,真恶心

网友:
你力气太小了,钥匙扣

网友:
也许是在热处理前安装上的,之后一起热处理。

网友:
先装后热处理,行吗?

网友:
用工具赛!

网友:
生产环的时候就装上去的

网友:
应该有专门的机械加工这类东西吧,只是我们没有见过吧!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4MDM4MDM2.html

楼主:
感谢,不过我电脑好卡的

网友:
跟穿钥匙一样,有什么难的吗?

游客

网友:
你是哪里?+我2506411876

网友:
老屈啊  我见过做匙环的机器  完全有条件在做环的时候给加进去  你找个浙江嵊州的那那些弹簧机厂家  两千块钱连做环的机械都弄到手
老实说我自已也怀疑以上判断  必竟没有做过

游客

网友:
在理
我现在的思路是,这些东东自己做不来的,直接外发拉倒。烦都烦死人了。

网友:
挂钥匙的
!!!!!!!!!!!!!!!!

网友:
浙江这类专业厂家多啦;
还是外协成本低些;

游客

网友:
可否推荐一个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数量大的话,应该有专业设备,或者是将弹簧环的一端留有一定长度的弯角作导向,再用手工圈上就会容易些 ...

你老高!

网友(2012-11-02):
弹簧机绕上去的

网友(点评):
同意,做弹簧时直接装上

网友(2014-12-22):
压簧机卷制的时候,没出线之前有一个时间空隙,把那个扣对上去,然后出线。正好是不到两圈,切断。一个成品。然后回火就可以了。

一个压簧机,配一个自动送料的机构和小轨道就行了。不过速度不会太快,因为这个圆柱送料速度有瓶颈。

网友:
弹簧可以用工具装上去,不像是用手扭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