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能帮忙画出三维图吗?

楼主(2012-05-15):
求高手帮忙画出三维图

网友:
图纸有问题,楼主右视图怎么放右边?貌似还缺线(俯视图上,斜面和平面的交线)

游客

网友:
图纸正确,右边不是右视图,标了A向,虽然放的地方不好。平滑过渡,不用画线,标了R10。
虽然是圆角,但是也要画吧,就是不用画到两端

网友:
3楼犀利   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

游客

网友:
好吧,既然你搬书了,那我错了。。。。。。

网友:
这帖有意识。此件加工工艺谁能说下

网友:
俯视图中的两条外轮廓线在主视图中没有表现出来,左边是一个球体横切的吗?那右边的轮廓线是什么意思?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