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AC系统数控车,能否用G83钻孔?格式怎么写?

楼主(2012-05-15):
FUNAC系统数控车,能否用G83钻孔?格式怎么写?

用G74 排绡很差,经常出问题

G83 每进一次 好象 都退出来。是否会好点。

网友:
G74  R设大点不行吗

楼主:
G74 是相对对刀点的。不能完全退出,达不到排绡要求。
G83 能返回到安全平面,但数控车 上好象用不出来,可能是格式不对。

网友:
是哪个法兰克系统

网友:
排屑跟切削参数关系比较大。

游客

网友:
药不能停啊!
你病得不轻!
切削参数就会别都不会算!都瞎子看不见刀片盒后面的参数!
只知道理论算结果。加工中心用理论公式还到管用,车床完全两码事,一个刀子在工件上转,一个主轴带动工件转,那个稳定,那个靠理论算来的结果好控制!研究清楚再来回答别人,动不动就是切削如今社会装B已经不吃香了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法兰克MD的G83是要锁主轴的好像,应该是用刀架动力头钻孔,其实车床普通深钻孔用宏程序很容易实现,还有F过慢可能导致切削排不出,略微打快一点看看

楼主:
应该是 OiTD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OiTD

你查查用户手册,我手上目前没有TD的手册,不过我觉得TD的G83应该也是动力头钻孔,主轴锁住的

网友:
肯定可以的。G83Z-50F0.15Q3000R0.5这是格式。大胆用。我都用了五六年了

游客

网友:
明天试试看

网友:
FUNAC数控车床G83不能用,一用就报警,加工中心可以。用G74吧!如果深孔,打一段退出来,再打一段退出来,多写几段G74就OK了。

游客

网友: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2-08-16):
G98 G83 Z-20. R2. Q3. F800.這樣的格式就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