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钻孔问题

楼主(2012-05-15):
   请问中捷3040摇臂钻床,钻头的10个的,钻钢件时钻速和进给速度多少才最合适,既保护钻头又干的活多呢?
   钻完孔后攻12的丝用什么样的钻速最合适呢?谢谢了!

楼主:
数控车床钻孔的问题

      请把钻头夹在数控车床的刀架上,钻头是10个的,钻钢件的圆钢时车床转速和进给速度多少才最合适,既保护钻头又干的活多呢?
   钻完孔后攻12的丝(同样夹在刀架上)用什么样的转速最合适呢?谢谢了!

10.3 的钻头

楼主:
不是钻速 是转速

网友:
难道说明书上没有转速-进给表么?

网友:
加切削液800转左右,进给0.12~0.18之间最好

网友A:
烂大街的高速钢钻头千把转的转速差不多了,进给0.15左右。
高速钢丝锥一般两三百转的转速。

楼主:
钻孔用800转转速,进给0.18,你觉得怎么样?
攻丝我现在用80转,是不是慢点了?如果跟你说的二三百转会不会把钻头折断啊?敢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烂大街的高速钢钻头千把转的转速差不多了,进给0.15左右。
高速钢丝锥一般两三百转的转速。

钻孔用800转转速,进给0.18,你觉得怎么样?
攻丝我现在用80转,是不是慢点了?如果跟你说的二三百转会不会把钻头折断啊?敢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钻孔用800转转速,进给0.18,你觉得怎么样?
攻丝我现在用80转,是不是慢点了?如果跟你说的二三百转会不 ...

你的参数也可以的。钻头和丝锥都不会折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的。

攻丝跟你说的用300转会不会容易断?现在用80转干活太慢了!用300转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攻丝跟你说的用300转会不会容易断?现在用80转干活太慢了!用300转行吗?

你现在的速度是比较低了。要试的话你可以逐步提高,先试试100转,没问题的话再试试150,逐步提高。M12的丝锥加工45钢300转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速度是比较低了。要试的话你可以逐步提高,先试试100转,没问题的话再试试150,逐步提高。M12的丝 ...

哦  那再请问用什么样的切屑液或切屑油好呢?如果加油的话还用喷切屑液吗?

游客

网友:
能加冷却液最好,不过攻丝用菜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  那再请问用什么样的切屑液或切屑油好呢?如果加油的话还用喷切屑液吗?

加了菜油,再加冷却液会不会把油基本都冲走了呢?

游客

网友:
汗,没说切削液和菜油一起啊。钻孔时用切削液,攻丝时用菜油。当然,如果你是用数控设备的话,还是都用切削液吧。摇臂钻的话,攻丝时上菜油更好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了菜油,再加冷却液会不会把油基本都冲走了呢?

哈哈,谢谢啦!今天试验了一下200转没有问题,还是没敢用300转,打算明天再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