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刀片适合什么材质钢板的切削, 转速多少走刀多少

楼主(2012-05-15):
请问这两种刀片适合什么材质钢板的切削, 转速多少走刀多少?  能用于切割不锈钢的吗?  需要加水吗?   本人新手  谢谢啦!

网友:
看包装是切钢件点刀片。

网友A:
可以加工钢件和不锈钢,日立的盒子上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工钢件和不锈钢,日立的盒子上有参数。

大侠  小弟看不懂  能不能教教我 怎么看

网友A:
你的照片拍的太烂了
三菱的刀片盒子上没有参数,你先按照80~100m/min的线速度,0.08~0.12的每齿进给速度,切深2~3mm的切深试试。
日立的刀片你刀片盒子上有参数,自己看下,看不懂的话拍清楚些传上来,我给你解释下。

游客

网友:
好的 谢谢

网友:
VP15的 可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拍的太烂了
三菱的刀片盒子上没有参数,你先按照80~100m/min的线速度,0.08~0.12的 ...

CY250
CCMT060204

steel(<HB200,<40HRC)
stainless
AJU 16,20

steel 30-40HRC,peg  shenkAJU16
vc=80m/min.(40-80)
    =262 sfm (131-262)

fz=0.07mm/t.(0.05-0.10)
   =0.003in/t. (0.002-0.004)

ap=3.0(<6.0),ae=0.4Dc
ap=0.118in(<0.236),ae=0.4Dc

日立刀片上面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拍的太烂了
三菱的刀片盒子上没有参数,你先按照80~100m/min的线速度,0.08~0.12的 ...

大侠  请问为什么我的系统(GSK990MA) 上面的速度是mm/min  而你说的是M/MIN  是不是一样的啊  ?

游客

网友:
mm/min是进给速度,m/min是切削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CY250
CCMT060204

这个只写了加工钢件的切削参数,不过也可以用来加工不锈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  请问为什么我的系统(GSK990MA) 上面的速度是mm/min  而你说的是M/MIN  是不是一样的啊  ?

......大侠   切削速度是不是指G01啊   进给速度指G00啊
对不起 本人确实很无知 望指教

网友:
加内孔是S500,F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