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竖直放置承受载荷,能对其行程(任意高度)进行控制吗?

楼主(2012-05-15):
如题,并且,动作的响应时间怎么样,能不能说停就停?精度能多少?高度的保持度怎么样,就是说在一定时间内,高度没有太大的波动?有没有液压大牛解答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
不清楚你的液压缸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压紧用的,行程就是碰到工件表面结束,如果是推动工件的,那么就会知道行程结束。

网友:
没问题,开环的控制可能难点,闭环的没问题

网友:
你想实现任意行程保压吧?选用好点的油缸和三位五通的电磁阀(中压或者中封的),如果要求停止精度和保压稳定性高,最好用机械锁定吧

网友:
伺服油缸、比例缸,可以控制到0.01mm,重复精度0.02

网友:
对啊  闭环的啊
就是加反馈
比如电气元件  接近开关  或者光栅尺
好像 伺服 也是这个意思吧  就不太懂了

网友:
换向阀前面加平衡阀,可以保持的很准,或者液控单向阀,个人认为靠换向阀的中位很难保证其完全停止,因为单向阀还是有泄漏。
精度的问题个人认为可以用比例阀去控制,可以做成闭环的

网友(2012-07-04):
液压同步控制,液压位置控制的专家    可以实现你的任何想象
RMC75系列运动控制器
RMC150系列运动控制器

DeltaMotion产品的系统设置和编程调试非常方便,故障诊断功能非常完善。和市场上其他型号的运动控制器比起来同样的控制要求软件编程和调试的时间大大缩短。

DeltaMotion 产品无与伦比的独特优势在于除了能够实现普通运动控制器的伺服驱动和变频器驱动定位控制外还可以实现液压系统,气动系统的定位/压力/压强控制,以及实现位置,压力,压强控制之间的完美切换。电控,液压,气动多种驱动形式混合,多轴协调同步控制使得Deltamotion的运动控制产品在业界独树一帜.
详情电邮:deltamotion@126.COM

网友(2013-08-04):
基本上在下腔加个背压阀就可以了

网友:
加什么阀什么阀的都是扯淡,作为设计你能承担得起那么高的成本么,只要液压锁能保住压,用位移传感器就行

网友:
这得看用啥控制油缸啊  油缸本身只是执行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