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一套设备都需要些什么元件?

楼主(2012-05-15):
我想设计一个这样的设备,来吸取1mm厚的硬纸片

我了解的应该是有:真空发生器、气管、吸嘴;除此之外是不是还需要有气泵之类的动力元件啊

另外这样的空气吸嘴装置设计有什么参考资料么?推荐下书籍也可以

多谢各位支持!

楼主:
查过了,他们的主页上什么都没有啊。。。另外我这个设备都需要哪些器件能有哪位先告诉我们,多谢

网友A:
一个电磁阀或手动阀。有压缩气体就可以了。你可以买个空压机

游客

网友:
可以吸的,我们就用空压机的气吸铁板。用真空发生器。
貌似应该是真空泵吧
人家是要吸的,你却要人家来个吹的,哈哈

网友B:
真空吸
可以用压缩空气加真空发生器或用真空泵来产生真空
再通一个电磁阀或手扳阀/脚踏开关来控制真空
再加一个真空吸盘就行了
空气产品SMC比较全面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磁阀或手动阀。有压缩气体就可以了。你可以买个空压机

他已经有真空发生器了,请问吸一个纸板还用真空泵吗?那真空发生器用来干嘛呢?

网友C:
首先你要搞懂真空发生器的原理,它是通过压缩空气高速通过时在附近产生负压实现的!所以这东西你没压缩气源就不推荐使用。你可以使用小的真空泵来产生真空,你可以看看直联旋片式真空泵,2XZ-0.5,南光的。不过质量一般。如果质量要好点的你就用上海的。还有就是要注意气动阀的使用,一般的先导式气动阀在真空下是不能动作的。可以使用低真空阀或者是气控角座阀。呵呵,看我这段话估计你少摸索1个月

网友:
你也可以选直动式电磁阀,但是通径小。如果允许手动的话你可以选择手转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搞懂真空发生器的原理,它是通过压缩空气高速通过时在附近产生负压实现的!所以这东西你没压缩气源 ...

多谢版主了,前面的我基本了解了,真空泵我也看了一下感觉使用还比较简单,直流电源+真空泵+气管+吸气嘴是不是就可以了,需要吸的时候控制真空泵工作,需要将纸片放下的时候就停止控制,空气平衡,靠重力物体下降,所以你说的气阀做什么啊?我不太理解,是为了更快的释放真空气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吸
可以用压缩空气加真空发生器或用真空泵来产生真空
再通一个电磁阀或手扳阀/脚踏开关来控制真空

恩,明白你的意思了,多谢,跟刚问版主一样的问题,为什么需要这个电磁阀啊

游客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用真空吸盘的设备,来看看也能少摸索一个月,回头再请教
关键还是你频繁的通断电对电机和接触器不好啊。
你直接关电源吗?那样纸片不会直接掉下来啊。要通大气才好吧。还有就是真空泵有直流的?
你加我QQ,496546957

网友:
搞个通阀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