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面板显示器黑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15):
      机床是环球CNC深孔加工机(枪钻),法兰克系统。这几天老是出现显示器黑屏的情况,一黑屏主轴就停止转动,喷油停止。面板上什么按键都没反应了。关掉总电源重新启动,又可以加工了。想请问下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电池没电了?但也没出现电量低的报警啊。请知道的告诉一下啊,显示器不会坏掉了吧?拆开面板后面螺丝,显示器后面有个数字显示为0.

网友A:
应该是显卡坏啦

游客

网友:
应该先检查系统参数是否设置错误或在检查显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坏啦

开机后又可以照常运行,为什么呢

网友B:
屏幕保护也会是黑屏!一黑屏就什么都不运作可能是伺服问题或者谁篡改了参数。

网友:
lz先搞清楚到底是黑屏还是sys_alarm

网友:
lz先搞清楚到底是黑屏还是sys_alarm

游客

网友:
没看明白你讲什么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压过高保护器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压过高保护器跳掉了。

每台机都带有变压器的呀,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保护也会是黑屏!一黑屏就什么都不运作可能是伺服问题或者谁篡改了参数。

参数不可能,除了我,别人一般不会去改,锁着的。
昨天显示器黑屏2次,今天下午黑了4次,频率越来越高了!还没找出来问题。。。

网友D:
是不是瞬间电压不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瞬间电压不稳定啊.

这条线  2台枪钻,还有别的机床,为什么就他电压不稳定?有变压器的呀

网友:
系统电源输出有短路的,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后又可以照常运行,为什么呢

有待研究。有结果讲一下

网友E: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我以前修过FANUC系统也是黑屏机床也不动作,最后检查开机电源单元,发现上面有一个继电器接触不良,用万用表测常闭触点有7欧姆电阻,再稍微有震动的情况下就断开了,正常的常闭触点应该是没有阻值的。再就是其他元件接触不良,有无虚焊等

网友F:
led显示0是闪烁还是不闪的?不闪的话是正常状态。黑屏是屏幕全黑还是上面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我以前修过FANUC系统也是黑屏机床也不动作,最后检查开机电源单元,发现上面有一个继电器 ...

谢谢你的回复,明天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显示0是闪烁还是不闪的?不闪的话是正常状态。黑屏是屏幕全黑还是上面有字?

显示是0,不闪。黑屏后,面板上所有键按都没用。指示灯全灭,停止加工。唯有喷油的显示数值好像是0.02.打开面板后盖,无显示。关闭总电源,重启后,后面的数字有变动,启动起来后为0.

网友G:
有没有出现报警信息啊,我原先有一台FANUC的系统的车床也有这样的毛病,黑屏后会自己启动,且出现报警,我建议你看你一下你机床的空开,是不是瞬间电压低,出现的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出现报警信息啊,我原先有一台FANUC的系统的车床也有这样的毛病,黑屏后会自己启动,且出现报警,我建 ...

黑屏后不会自动启动。

游客

网友:
有些电源有故障保护,比如过载了,电源就挂起了。重启下又好了。如果是这样,重点是要排除外围短路的情况,重点查移动部分的24V回路。来回动的电缆,可能出现破损,动着动着就短路了,不稳定。
这就是电源没加载的表现。黑屏后,别断电,把系统供电插头拔下来,量一下。如果有24V,那就是系统本身的电源部分有问题,但这种情况比较小。多半是24V没有,直接检查24V直流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是0,不闪。黑屏后,面板上所有键按都没用。指示灯全灭,停止加工。唯有喷油的显示数值好像是0.02.打 ...

显示0是黑屏后还是黑屏前?如果是黑屏后LED无显示的话明显是24V被拉低导致系统断电,建议观察一下每次黑屏都是哪个继电器有动作,检查I/O是否哪个点有短路,导致系统24V被拉低。

网友:
1 电源
2 插头
3 显示器

游客

网友:
哪就是 DC24短
不可能是LCD~~插头和电源故障的几率不大~~

网友:
4 可能短路了 DC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