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Mechanical2010 坏了

楼主(2012-05-15):
我公司的Auto Mechanical2010,中心线。偏移命令不 能用了?那位高手帮下忙啊 ?

网友:
OFFSET
当前设置: 删除源=否 图层=源 OFFSETGAPTYPE=0
指定偏移距离或 [通过(T)/删除(E)/图层(L)] <通过>:

看见没有?系统变量 OFFSETGAPTYPE=0 才行

更正:输入:OFFSETGAPTYPE 回车 输入 0

网友:
抱歉  看错了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