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工程图简化画法求助

楼主(2012-05-15):
画齿轮工程图时,显示出来的很复杂,图面搞得不清楚,怎么样转化为简单的齿形表达方法,盼大师指点!

网友:
齿轮啮合有5条线啊,机械制图!

网友:
用圆弧代替渐开线,画出齿形,行吧

楼主:
对不起,我是讲solidworks零件图转成工程图时,齿形简化的表示方法,求助!

网友:
solidwork画齿轮本来就挺烦,而且画齿轮工程图用得着那么复杂吗?看看CAD的画齿轮吧

楼主:
我是用geartrax导入画出来的齿轮

楼主:
怎么没人指导呀?大侠们别保守了!

网友A: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添加一个简易配置,把齿形的圆周阵列个数改为2,即做一个两个齿的齿轮,在工程图中对剖开,隐藏齿形线!

网友:
有些尺寸手工标注一下就行了三维和制图标准是有一点不同的

网友(2013-01-07):
h 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yOTE1NzA0.html

网友(2017-11-08):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添加一个简易配置,把齿形的圆周阵列个数改为2,即做一个两个齿的齿轮,在工程图中对 ...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右击在快捷工具栏里面点选“隐藏/显示边线”命令,框选需要简化的部分,完成后确定,这时候想保留的边线也没有了,不过不要急!
再次右击点选“隐藏/显示边线”命令,点选你想保留的边线,一般是外边框了!
SW没有专门的简化图模块,只能用隐藏命令,这个是利用这个命令反选的功能,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齿数不阵列,只留一个齿,其他节圆线,齿顶线,齿根线,啮合线等用草图工具画出来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