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如何加工120mm深孔

楼主(2012-05-15):
现在我接了一批吕件,需要加工直径30mm,深120mm的孔,公差正负0.02mm。材料尺寸是长120mm宽46mm高50mm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刀具加工

网友:
有无形位公差要求
差别很大的
有图纸方便些

网友:
可以外发枪钻加工,枪钻刀头公差就是0-2丝的,铝料,好保证光洁度。

游客

网友:
枪钻好像直径不超过20的吧?

网友:
一般路线;麻花钻钻-扩-铰。
追求效率的话:直接U钻钻,然后铰。

游客

网友:
你说的是内容屑深孔钻吧?有图片吗?学习学习。
大哥,枪钻40的孔我都做过。

网友:
在车床用四爪装夹,25mm钻头打通后,用镗刀加工就行。

楼主:
谢谢大侠,我这就试试各位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