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槽加工,各位看看有何快又经济的办法?

楼主(2012-05-15):
附图中的51*8无缝管加工一个半圆缺口。要求精度不高,现在我用立铣床铣,但是加工慢。各位同行看看有一些什么经济又快捷的方法

网友:
单件就线切割吧。

网友A:
两件一起钻孔再切断

网友(点评):
同意观点

网友(点评):
已经试过,快不了多少

网友:
你可以把两个工件对头装甲,然后铣一个30的园,这样一下加工2件,提高效率,不知是否可行

游客

网友:
可以。要考虑钳口的深浅及工件的长度。

网友:
3楼的方法不错啊,做个钻模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件一起钻孔再切断

那就整条管钻好孔再用带锯机锯

网友(点评):
现在改成这样做,效率高了一点点,但是不多, 一小时加工30件。要提高到一小时60件才能勉强达到装配线的要求

网友:
顶,同意楼上建议,自己也学会了一招

网友:
两件对头装夹,钻30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