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锥瓦尔特的M12*1.25,连续攻出来的螺纹

楼主(2012-05-15):
新丝锥瓦尔特的M12*1.25,连续攻出来的螺纹为什么有的比较紧,有的很好,材料是不锈钢的,机床是卧式加工中心,刚性夹头!底孔钻头三高的!

网友:
材质加工后又缩量正常。进给减低点就可以。

网友(点评):
材质加工后有缩量。打错了

网友:
1.感觉是转速有点高,切削热多,热胀冷缩了。降转速,提进给。

游客

网友(2012-06-28):
大哥 降转速可以 怎么提进给啊

网友(2012-05-16):
2.散热不好或者冷却不好,如果用量大的话建议使用OSG的挤压丝锥,效果会超出你的想象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建议丝攻购买买-X的,专门加工不锈钢的欧美都有这个标准,比普通标准稍微大了一点的丝攻。
你可以咨询下刀具商。

网友:
挤压丝锥  第一次听说啊   一会百度下  看名字应该不错

网友(2012-06-27):
细牙螺纹本身比粗牙的要难加工一些,不锈钢比较粘,我估计可能是退丝攻的时候铁削带到了丝牙,或者是抬刀的阻抗过大不均匀引起的。建议攻丝的时候用高压空气加冷却液试试,或者是有什么办法验证一下就好,做一个工艺试验很简单,我相信你可以做到,如需帮助可以联络我QQ542716495

网友:
不锈钢建议底孔加大。效果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