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给电磁铁输入多大电流才能使先导阀输出的力推动主阀芯移动

楼主(2012-05-15):
一般给电磁铁输入多大电流才能使先导阀输出的力推动主阀芯移动,该怎么判断确定推动一个主阀芯移动的力需多大,参数之类的跟那个有关呢?

网友A:
这个主要看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电压吧

请问是谁的电压呢?应该是看电磁铁的某个参数吧,应该有什么计算式子的。

网友A:
电磁铁的电压,一般是DC24 AC220的用的电流很少,不知道你要算它干什么

楼主:
做多路阀控制器的,主要是现在还没买回来具体的阀,先做的控制器,想问的是要驱动先导阀的比例电磁铁一般需要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的电压,一般是DC24 AC220的用的电流很少,不知道你要算它干什么

做多路阀控制器的,主要是现在还没买回来具体的阀,先做的控制器,想问的是要驱动先导阀的比例电磁铁一般需要多大电流。

网友A:
这个就不知道了 我机床上用5A开关电源 可以满足10-15个电磁阀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知道了 我机床上用5A开关电源 可以满足10-15个电磁阀的使用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