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机构的具体连接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15):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现在要做一个曲柄滑块机构实现往复运动,曲柄转速是1转/min,但没有经验,曲柄与连杆间的连接问题受到困扰,我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

1.选择低速电机;2.电机输出轴与曲柄通过键连接;3.曲柄销轴前端插入曲柄的孔中,端部用销连接;4.曲柄销轴后端与连杆连接,连接方式有两种,一种用连杆轴承,一种就是连杆端部打孔,直接间隙配合连接;5.连杆末端与物体相连,也有连杆轴承和直接相连两种。

这是初步想法,就是它们之间具体的连接方式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请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A:
曲柄和连杆用旋转副连接,至于用轴销还是用连杆轴承看你工作负菏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柄和连杆用旋转副连接,至于用轴销还是用连杆轴承看你工作负菏来确定。

老师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这个机构滑块处的摩擦力也就是300N左右,曲柄的直径是300mm,这样的话应该销轴连接就可以,这里我还有两个疑问,想请教一下,1.电机的选择问题,算下来功率也就是10W,1转/min的转速好实现吗?只有1.6m的狭长空间放置该机构,若选择减速器,怕空间不够用。2.曲柄的问题,用圆盘的话感觉很笨重,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转轴替代呢?

游客

网友:
曲柄的直径是300,怎么也要80~100W吧,曲柄还是用圆盘比较好,因存在平衡力对电机有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