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螺钉怎么做的?

楼主(2012-05-15):
客户要求在螺丝头部与螺纹接口处加一工艺,使螺钉达到自锁功能;
请教各位前辈高人,什么工艺哇?

网友:
侧面开缝 加一螺丝

网友A:
如果是批量,螺栓开槽加防退片,成熟的工艺,查机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批量,螺栓开槽加防退片,成熟的工艺,查机械手册

小复杂啊,知道有自锁牙,但介个工艺还真是不懂哇

网友B:
LZ说的不就是螺纹防松吗

网友:
搞不清楚,请大家指教

网友:
楼主说下产形状呢,在哪里钻螺孔。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通过缠绕细钢丝达到自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的不就是螺纹防松吗

不是防松,是自锁,若只是防松就好做了

楼主:
就那个红色圈圈的位置,用什么工艺能做到自锁呢?

网友(2012-06-20):
加上类似于锥齿轮那种形状的条,,相当于加上小齿防松自锁。

网友(2012-09-17):
自攻螺钉自锁结构 还有点期待

网友(2013-04-13):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批量,螺栓开槽加防退片,成熟的工艺,查机械手册

防退片是神马?

网友:
相当于棘齿,市场上有这种螺丝,冲床也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