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具刻线,这种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12-05-15):
汽车检具每隔100mm便画一标志线,划线要求均匀美观,请问这种线是怎么画出来的?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详细告知所用刀具规格等。

网友:
路过去,学习学习,等高人出现。

网友:
上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没见过,希望哪位大侠详细说说呀

网友A:
汽车检具画线 是从国外引进的白皮车身(也叫ckd件)样件 进行测绘。
车身画线的规则是 从前轮的中心定位为H车高度的零点, 汽车长度T的零点 ,面对汽车的前脸取中点为零点画线将车身分为左右两边l与r.
用三坐标画线是为了取数模做模具 焊装夹具 还有就是做验具  验具夹具上也要画百各线画线的尺寸标注取自原白皮车 .
这样可以检验模具 焊装夹具 做出的车身原白皮车是否一致。

游客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逆向工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检具画线 是从国外引进的白皮车身(也叫ckd件)样件 进行测绘。
车身画线的规则是 从前轮的中心定位为 ...

呵呵,谢谢带来新的理解。
以前认为检具上的刻线是为了检测的方便,刻线对应车身总坐标,零件某处尺寸出现偏差就可以直接对应车身尺寸偏差。
具体的问题是:检具上的刻度线是怎么刻出来的呢?要求在复杂空间曲面上刻线准确、均匀且美观。

网友(2012-08-10):
没人给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