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汽车发动机点火提前角与转速、负荷、冷却说温度之类的关系

楼主(2012-05-16):
最好能得出函数,比如角度转速之间的函数,角度与负荷之间的函数等等,谢谢啦

网友A:
汽油机设计的课本里面有,你要的参数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设计的课本里面有,你要的参数都有

哪个版本的汽油机设计呀?我们没有学过这一科

网友:
题目上提到的在汽车发动机原理里都有,提前角与转速、负荷之间的函数关系则比较高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版本的汽油机设计呀?我们没有学过这一科

你没有具体的目标,读哪本书都一样,书上讲的是原理与知识,你有基础知识才谈得上玩下面的公式

发动机,玩的是个模型,而模型在全世界是不一样的,这个与燃烧室设计等细节有关系,吕卡图的模型与奥地利模型就不一样,你用吕卡图的正时关系套在德国模型上,也根本不行,

你先念书吧,阿拉说的这些你懂30%,再深入说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具体的目标,读哪本书都一样,书上讲的是原理与知识,你有基础知识才谈得上玩下面的公式

发动机 ...

可是我得做毕业设计,用simulink 建模仿真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得做毕业设计,用simulink 建模仿真呀

计算机技术已经把你们这一代弄晕了,

仿真,是仿什么?仿一个实际的发动机运转工况,这个要先谈你用谁的模型?这个模型是怎么来的?各种系数是怎么设定与修正的,

你现在完全不谈这些,谈用什么公式?假如谁现在可以告诉你在完全不谈燃烧模型的条件下告诉你应该用什么进行发动机的仿真,那这个家伙是神仙,世界上没有这个家伙,

没有任何发动机的基础理论,谈仿真,怎么玩?这个阿拉以前没有遇到过,做毕业设计,应该直接告诉导师,玩不了这个,换一个会玩的题目

楼主:
我的设计题目是汽车发动机点火系统中的模糊控制研究,老师没有那么严格啦,我们现在又没有条件做实验,只能看看那些硕士论文,数据都可以炒那上面的,没有那么严格的

游客

网友:
你这么做毕业设计,加上你的想法,正在向一个废人狂奔。为你可惜。

网友:
这个应该要看专业的书籍才有的吧

网友(2015-05-17):
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用simulink建立发动机电控系统模型,我模型中点火提前角是在基本的点火角上加一些修正变量,基本点火角与发动机负荷和转速map图确定,

网友:
我也在做毕业设计,simulink建立发动机电控系统模型,点火提前角由基本点火角和修正量确定的,基本点火角可以根据转速和负荷的map图插值运算,我模型里没有函数关系,大多数是逻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