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程图,螺旋齿轮的标注

楼主(2012-05-16):
请教如下图所示螺旋齿轮,工程图中如何标注齿轮参数?

网友:
齿数、模数、压力角、变位系数、齿厚(或公法线或跨棒距)、螺旋角、齿顶圆、齿根圆

游客

网友:
我只有实物,但要出张工程图,这些参数我不知怎么办,

网友:
螺旋角要测量,
模数3 齿数13
分度圆13*3=36
齿顶圆13+2*3=45
齿根(13-4.5)*3=25.5
压力角测量
变位系数看你所需精度要求定。
法线或跨棒距机械手册上查一下。。。。。

网友:
你测了齿厚就知道有无变位,模数分端面模数和法面模数注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