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环的生产工艺,请教

楼主(2012-05-16):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环是怎样做出来的,谢谢

网友A:
薄板下料,先下成垫片形状的,

再进行‘冲翻’,翻成桶状的,

最后是整形,滚成你的成品形状,

有卖这个设备的,没多大,买一个自己就可以干,

网友:
图片是正畸带环颊面管吧,齿科正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板下料,先下成垫片形状的,

再进行‘冲翻’,翻成桶状的,

请问,这是什么设备啊,有资料吗

网友:
如果如楼上所说是牙科用的话,那它就是记忆金属啦,锗这一类的。这样才能矫正畸形

网友:
如果如楼上所说是牙科用的话,那它就是记忆金属啦,锗这一类的。这样才能矫正畸形

高,我h还不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