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材料力学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2-05-16):
如果一根丝杆轴向容许负荷为50N,那用它螺帽单侧承受载何。在丝杆仍活动自如的情况下,滚珠丝杆和梯形丝杆各可承受载荷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A:
不明白说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说的什么?

就是本来一个螺母承受的Z向力为50N,但现在只用它的一半面积来承受力,它可承受多少力?(考虑到它的底面支撑物为钢珠)

网友:
楼主,你先弄清楚,材料力学分析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本来一个螺母承受的Z向力为50N,但现在只用它的一半面积来承受力,它可承受多少力?(考虑到它的底面支 ...

还是不太明白楼主讲的是什么,建议直接上图

楼主:
说了这么多不理解,也许我理解了我问题的答案,但还是问一下,就是整个丝杆螺母可受轴向力为50N,那用丝杆螺母的一半来承受轴向力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