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深孔加工,光洁度达到0.4

楼主(2012-05-16):
请教各位大虾,φ30的深孔,长度200mm,光洁度达到0.4,怎么加工?

网友:
有种工艺叫 内孔滚压,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楼主:
滚压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内孔太小了

游客

网友:
30的孔不是小孔,

网友A:
30的孔很大了,

楼主:
那你能不能给点资料,或者直接告诉我哪里可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的孔很大了,

那你能不能给点资料,或者直接告诉我哪里可以加工?

网友B:
30的孔不是小孔,220深也不是深孔,比例7:1的不算什么,滚压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的孔不是小孔,220深也不是深孔,比例7:1的不算什么,滚压完全可以!

那麻烦这位大虾发点图片资料,或者具体说一下怎么滚压吧,谢谢。

网友:
什么材料?塑性材料滚压可以,但是滚压的效率不高。非塑性材料比较难滚压到这个粗糙度。30的孔深200的话,如果能合适的刀杆,也可以车。不过车的话刀具的损耗会高一些,但是效率高。

楼主:
合金钢,车怎么可能?刀杆刚性可能就不行

游客

网友:
合金钢真心不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