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的变形量在平放无负载状态下允许多少?

楼主(2012-05-16):
有一根M32滚珠丝杆,精度等级C3级两支点距离800mm。,请问在平放无负载状态下,它允许变形量为多少?我这根是0.05mm,感觉有点大

网友A:
你惨了,就这挠度不承载还行,具体行不行,你得计算下横力弯曲了,估计悬,稳定性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惨了,就这挠度不承载还行,具体行不行,你得计算下横力弯曲了,估计悬,稳定性够呛。

啊啊啊啊啊。你别吓我

网友B(2012-08-20):
请问滚珠丝杆和梯形导向螺杆有什么区别?真心求教

网友:
我汗...0,05的变形量还算精密传动件吗??

网友(2012-12-10):
你们所说的变形量是定位精度吧。0。05MM=正负5个丝 的定位精度是普通级精度的丝杆。

要想变量更小,可以选更高精度的丝杆
但是价格也会很高的,相差好几倍。

更多需要咨询可以找深圳市久宸机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滚珠丝杆和梯形导向螺杆有什么区别?真心求教

区别大了,滚珠丝杆不管从哪个方便,性能都比梯型丝杆强,
1。滚珠丝杆是自动化机器必备的配件。梯型丝杆是半自动机器用得多,而且梯型丝杆没有精度可言。
2。使用时间没有滚珠丝杆的久
3。梯型丝杆的精度定位不准
4。梯型丝杆唯一的优势在于,价格相对便宜。但是现在这几年,渐渐的,滚珠丝杆越来越多人用,而梯型丝杆很快就会被滚珠丝杆取代。所以在成本上,也少不了几块钱了!用的人少了,成本自然就在那里·
想了解更多滚珠丝杆的可以加我的QQ:250458995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区别大了,滚珠丝杆不管从哪个方便,性能都比梯型丝杆强,
1。滚珠丝杆是自动化机器必备的配件。梯型丝杆 ...

滚珠丝杆带自锁吗?我的产品需要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