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长径比的丝杠稳定性验算,请教

楼主(2012-05-16):
对于大长径比的丝杠,很多手册中都提到受压要进行稳定性验算,那么受拉力是不是就不需要验算了(拉力较大),还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那就按第一强度理论校核就可以了,不过拉力太大的话还要算下螺母的接触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按第一强度理论校核就可以了,不过拉力太大的话还要算下螺母的接触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