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02圆弧的I K值怎么算?

楼主(2012-05-16):
我这有个活两头直径是43 ,最大直径是63,长度130,数控编程怎么编?用I K吗?还请师父们教导一下

网友:
如果提供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用mc画好图,直接生成程序,免去计算烦恼。。。。。。

网友:
没图不好判断啊、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啥东西

网友:
63的长度是多少啊,R是多大啊?

网友:
G02圆弧插补的圆心好求 ,有圆弧的终点坐标,和圆弧半径就好求 I K

网友:
起点与终点之差。

网友:
我认为是起点与终点之差。

网友:
你确定是个圆吗 是的话R约等于115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  IK自己算吧

网友:
貌似应该是圆弧起点相对于圆心的距离

网友:
圆心相对圆弧起点的增量值,I是X向的

网友:
圆心方向的增量坐标

网友(2012-07-26):
起刀点到圆心的XZ轴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