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型号的疑惑

楼主(2012-05-16):
轴承基本代号从右起数第四位数代表轴承类型,<我所查阅的所有资料都是这样说的>.但如:32964,第四位数为:2就应是调心滚子轴承,但实为圆锥滚子轴承........还有好多型号都是这样的,代表轴承类型的应该是第四位数还是第五位数?我疑惑了!

网友A:
“轴承基本代号从右起数第四位数代表轴承类型,<我所查阅的所有资料都是这样说的>.”我咋就没有听说这种话。

肯定要看第一个数字的,那个才有决定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基本代号从右起数第四位数代表轴承类型,.”我咋就没有听说这种话。

肯定要看第一个数字的,那个才 ...

轴承型号由前段前置代号,中段基本代号,后段补充代号组成.其中轴承基代号最多可由七位数组成,从右数起,一二位代表轴承内径,三位代表直径系列,四位代表轴承类型,五六位代表轴承结构型式,第七位代表宽度系列.新老型号都是这样表示的.

楼主:
怎么没人来为我排忧解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型号由前段前置代号,中段基本代号,后段补充代号组成.其中轴承基代号最多可由七位数组成,从右数起,一二 ...

LZ

此段话出处?
我从未听过这种说法。

网友B:
LZ

附上国标,这总应该是权威说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附上国标,这总应该是权威说法了。

国标,权威!我已下载很有用.理解了!我所说的是旧标准也没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基本代号从右起数第四位数代表轴承类型,.”我咋就没有听说这种话。

肯定要看第一个数字的,那个才 ...

是的!新标准要看第一个数字,但旧标准就要看第四位数.谢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标,权威!我已下载很有用.理解了!我所说的是旧标准也没错,谢谢!

LZ

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旧标准是怎样的。

网友:
我从来没接触过旧标准,所以也挺好,没有新旧标准的互相转换

网友:
这个是要看看的,各个厂家之间符号标称的不一致。所以可能导致很多误解。

网友:
多多益善

网友C:
看下SKF的型号编号系统图,你也许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SKF的型号编号系统图,你也许就清楚了

SKF我们这里用量很大.谢谢!轴我对新旧国标的标注法以基本弄懂.SKF的标注和新国标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SKF我们这里用量很大.谢谢!轴我对新旧国标的标注法以基本弄懂.SKF的标注和新国标基本一样.

是么,我们也是经销SKF轴承的,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13321977789
ISO的很多轴承标准都是以SKF的标准为基础的,国内的使用ISO标准的,基本和SKF标准一致的

网友D:
如果按照ZWZ现行的代号标准,第一位是轴承类型,其确切轴承类型如下:

0号系列:双列角接触轴承 Double-row angular contact ball bearing
1号系列:调心球轴承 Self-aligning ball bearing
2号系列:调心滚子轴承和调心推力滚子轴承(Self-aligning roller bearing and aligning roller thrust bearing)
3号系列:圆锥滚子轴承 Tapered roller bearing
4号系列:双列深沟球轴承 Double-row deep groove ball bearing
5号系列:推力球轴承 Thrust ball bearing
6号系列:深沟球轴承 Deep groove ball bearing
7号系列:角接触轴承 Angular contact ball bearing
8号系列:圆柱滚子轴承 Cylindrical roller bearing
9号系列:圆锥滚子推力轴承 Tapered roller thrust bearing
N - 代码:圆柱滚子轴承 Cylindrical roller bearing

网友:
第二和第三位代码是宽度代码,四五位代码是代表内经尺寸代码,*5是内经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按照ZWZ现行的代号标准,第一位是轴承类型,其确切轴承类型如下:

0号系列:双列角接触轴承 Double- ...

非常正确!这是现行的国家标准.

网友(2012-06-15):
引用 楼主:
非常正确!这是现行的国家标准.

呵呵`您是哪个单位的啊?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相互交流一下的,交个朋友吧。

网友:
很想下载,无奈权限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SKF我们这里用量很大.谢谢!轴我对新旧国标的标注法以基本弄懂.SKF的标注和新国标基本一样.

我感觉是新国标是跟SKF走的。。。而不是SKF的跟国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