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设计上考虑液压油脏的适应性,请教

楼主(2012-05-16):
刚开始接触液压
调试时总是会堵阀芯  今天洗了  过两天又得洗  郁闷
主要是液压油脏  可能是油管酸洗不到位  可能油箱生锈 等等
看了下液压原理图
现场也看了下整个系统
只是在回油之前  加了个 过滤器  两个

问:
大家设计的系统
有没有什么结构 能解决液压油和管路脏的问题
当然,许多阀 比如 先导结构 要靠小孔的阻尼  这就给液压油的清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比如有些系统  可以用泵打循环  但是也不能冲洗全部油管  总有某小段打循环的时候打不到
是不是可以在阀体的出入口都加过滤器?
是不是可以加旁路  以冲洗整个管路

油管怎样酸洗 才可以确保无杂质?

网友A:
液压系统的清洁度是个大问题。我用过的方法:
1.彻底清理油箱与液压管路系统。
2.油泵出油口加高压精滤。
3.液压管路系统调试时用体外过滤系统(精虑)。
4.系统回油加精滤回油滤芯。
我个人感觉装配过程非常重要,外购的液压元件,最好彻底清洁,清洁用的滤油器精度要够且注意经常清洁。

网友:
从设计上考虑的话:
1.尽量不要选用精度要求特别高的液压件;
2.油箱设计的要合理,要方便清洁;
3.尽量在系统里多装几个过滤器(精度与流量一定要足够)。

网友:
尽量减少管路连接的元件,多用集中安装的元件,阀块去毛刺要认真,不选择二流单位,管路安装和清洗过程符合规范

网友B:
最大的问题在于,过滤器安装在回油。应该在进油安装。

游客

网友:
有的,应选择高压过滤器。
可是 我见过的系统没有在进油安装的 你见过的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问题在于,过滤器安装在回油。应该在进油安装。

即使在进油安装  经过执行机构之后 比如液压缸
也是要经过一部分控制阀 比如 溢流阀  换向阀
这样油管中的杂物 也会进入阀体
该怎么办呢?

楼主:
顶顶,别沉底了
大家都说说  说说嘛
既然wsh大侠说是个大问题  肯定就是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系统的清洁度是个大问题。我用过的方法:
1.彻底清理油箱与液压管路系统。
2.油泵出油口加高压精滤。 ...

油泵出油口加高压精滤?
那若是邮箱里有杂质  还是会损坏泵的  这个损失就大了
目前观察  都是回油加过滤器  应该也有保护泵的作用
因为油箱内部 在加油前  都是要清理的  我们都是用生面团粘几遍

我的要求是  经过简单的清洗就可以装配  系统能自己过滤杂质 使杂质不影响 泵 阀 缸 等的使用
有么?

当然,前提是 泵 阀  缸  本身很清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泵出油口加高压精滤?
那若是邮箱里有杂质  还是会损坏泵的  这个损失就大了
目前观察  都是回油加过 ...

“油泵出油口加高压精滤”你没见过?以三一、中联为代表的企业在泵车的比例阀的前面,油泵的出油口都加了高压过滤器,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泵出油口加高压精滤?
那若是邮箱里有杂质  还是会损坏泵的  这个损失就大了
目前观察  都是回油加过 ...

不同的泵、不同的阀对液压油的清洁度的要求不一样,一般说来为了防止脏的东西损坏油泵在油泵的吸油口都有吸油过滤器(过滤精度为0.08--0.1毫米),为了防止油泵吸空这个过滤器的流量是油泵实际吸油量的约2倍(在考虑经济性与安装尺寸允许的情况下越大越好)。

网友(2012-12-03):
1、要定期更换液压油,清洗滤网。(一般进油口是一定要滤网的)
2、如果油管中的杂质不易清洗,建议用橡胶液压油管。

网友:
可以用个滤油小车对油进行过滤

网友:
1.首先是油的的清洁度要高
2.油箱要定期的进行清理,及管路的清洗
3.如果是精度要求不高的设备尽量选用低一些精度的,控制阀

网友(2013-01-24):
这个问题很不好搞,国外的设备在焊接油管时都是氩弧焊打底在用电焊照面。我们公司在邮箱加油前都是豁面团清理邮箱内部。泵出口加高压滤油器。这些方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换油时油箱一定要清洗干净,油要过滤后再进入油箱,系统回油加滤芯。进入阀前也加个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