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件内圆表面有残余环氧胶和橡胶层,如何去除?

楼主(2012-05-16):
金属件内圆表面有残余环氧胶和橡胶层,如何不损伤工件表面去除?

金属件内圆表面有残余环氧胶和橡胶层,如何不损伤工件表面去除残余环氧胶和橡胶层?
另金属内径Φ240,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注意过了啊 求高手jixie.7808.cn

网友:
问题描述得不够清楚,什么金属,怎样的算不损伤?任何划痕都不允许?

网友:
用稀料泡泡看!!!不行问问橡胶行业的人,看什么能溶解橡胶!

网友:
用毛毡轮能打磨掉吗?

网友:
如果污垢层厚的话,可以先用橡胶轮然后用毛毡轮打磨。

网友:
补充:不是橡胶轮是尼龙轮。可以试一下,我也没接触过这样的活。

网友:
你先用百分95工业酒精泡一下,试试。不行在用煤油。

楼主:
诶~~~最后怕费事用火烤了下,用钢刷硬生生刷掉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