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4.0做出了这个形状,奇怪。求教!

楼主(2012-05-16):
  如图  上圆直径60,下圆直径83.单位毫米  中间是两条直线,然后一个R120的圆弧
相切。
  弯管的地方怎么做成中间窄两头宽了?用的是曲面——已扫掠命令。
  昨晚用UG7.0做了一下,同样的操作方法,7.0的做的就是对的。
  困惑,求教4.0的该怎么做。

网友:
你试一下用两根或三根引导线

网友:
太专业了,UG没用过,先看看!

网友:
   有时候好像要用导线,几年前学的,忘记差不多了

网友:
4.0变化的扫略

楼主(2012-08-14):
今天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是剖面线的问题。选择时要做下手脚的。大家慢慢探索吧!

网友(点评):
是不是截面选项没没选择合适?

网友(2012-10-31):
矢量方向选择有问题吧

网友:
都一样,你加一根引导线试下

网友:
你的草图面必须要垂直导线的,不要用变化扫略,用普通扫,也有可能是以前你用变化扫略留的参数值,没改,在扫略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