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系统,想修改PMC中的定时器参数

楼主(2012-05-16):
        现有一台 法兰克--MC 的沈阳车床,  想修改PMC中的定时器参数,   也就是"T"参数。进入那个界面了,但就是不知道应该是改哪一项。有哪位高手知道每个T参数各是改什么的。

希望能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说明:是法兰克MD的系统

网友:
具体那个T是干什么的,由梯形图决定,你得看梯形图,找出是那个T,然后再改。

网友:
定时器指令有三种形式:
1:可设定定时器(TMR),在PMC参数设定的TIMER页面实际上和它对应,它不可以在程序中指定和修改,只能在TIMER页面进行设定,它的定时器号在SA1中为1-40,在SA7中为1-250。定时时间为ms,定时器号T1-T8的实际定时单位为48ms,其设定值通过CNC自动转换为48倍数,设定范围为48-1572.8ms,T9-T250实际定时单位为8ms,因此它的设定值被自动转换为8的倍数,设定范围为8ms-262.136ms.当设定的不是单位的整数倍时,余数被忽略,在PMC中输入启动触点如X10.0 R200.0等,延时输出线圈MOC如Y4.0 R200.1等等。
2:固定定时器(TMRB),它的设定可以在程序中直接给出,定时单位为1ms,实际为8ms,设定范围为8ms-262.136ms其余同上,
3:可变定时器(TMRC),功能和TMR相同,它的每一条定时指令通过2字节的存储器(数据存储器D)来设定,既可在MDI面板中设定也可在程序中指定,并且根据需要随时改变(改变数据存储器D的存储值),
这是我下的资料不知能否对你有用。

网友:
SYSTEM键---PMCMNT键---定时     然后找到你要修改的定时器号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