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长1m的橡胶套产品要切割,请教

楼主(2012-05-16):
现在有一长1m的橡胶套产品要切割,内径70mm至80mm,厚2mm,要切割成各种长度,切割后的长度要求比较高,而且切割面与胶套的垂直度要好,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网友A:
用凸轮机械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凸轮机械就可以解决

如何解决啊?没思路啊

网友:
切管机或高精密的锯床,类似于木工锯!

网友A:
你发个原材料图,和切割好的图,我给你搞个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个原材料图,和切割好的图,我给你搞个简图

 file:///C:/Users/Chenchu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3761295/QQ/WinTemp/RichOle/EUZD[0ABE9A2D%25N6K$N%60_LM.jpg
上图是原材料,下图是切割好的产品

网友B:
可以用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车的吗???

如何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个原材料图,和切割好的图,我给你搞个简图

现在看得见不?

网友:
电热丝加热切割

网友:
期盼5的切割工艺尽快出炉
# T( J. o3 L8 M3 b让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用心轴套在轴上用圆的刀去靠一下就行刀要像割管刀一样

网友:
用心轴把零件套在轴上用割管刀靠一下不就切下来了啊

网友:
套在心轴上 用无削刀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