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刚开始工作正常,不一会就慢了

楼主(2012-05-16):
液压缸刚开始工作正常,不一会就慢了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望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
看看压力,节流阀是否堵了

网友:
轻微内泄或溢流阀问题吧

网友:
原因:1、内漏;
2、外堵。

网友:
是不是油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系统本身的快进和工进啊?

网友:
本人感觉是油温的问题,

网友:
检查流量和压力两个参数

网友:
应该是内泄或者溢流阀的问题
个人认为是溢流阀的问题多些。

网友:
最大的嫌疑 油缸内泄

网友:
这么模糊的问题别瞎猜了!

网友:
把阀拆出来用柴油清洗一次装上试试吧。。

网友:
有时候,一个小问题也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