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加工工艺卡怎么写?

楼主(2012-05-16):
lW18Cr4V加工成如下铣刀,工艺如下:下料→锻造→退火→机加工→淬火→回火→磨削。
l请完成整个工艺过程,做出加工工艺卡。

网友:
不明白,你还是找个明白人给你说吧!

网友A:
你这是要表达什么呢?????

网友:
分别写出要求及标准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表达什么呢?????

工艺卡啊

网友:
这个怎么给你表述?

网友:
0 下料:下料的尺寸,形状
10 锻造:尺寸
20退火:达到什么要求
30机加工(车/铣):尺寸,形位公差
40淬火:硬度多少,温度达到多少
50回火:温度多少
60磨削:尺寸,粗糙度,平面度,垂直度

网友(2013-05-21):
把技术要求和工艺装备填进去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