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气道能加工出来吗?需要怎么加工呢?

楼主(2012-05-16):
气缸拉杆上加工一个气道,黄色部分为气道,请教高手这东西能加工出来吗?怎么加工啊?

网友:
看不清楚。是杆上的槽吗?可以用小铣刀铣

网友:
可以,不过得加工艺孔

网友:
较短的气道直接钻孔,较长的气道先钻孔加工,然后再把其余的部分用镶嵌工艺补上,尾部氩弧焊,最后打磨焊口

网友:
打个斜孔可以吗

网友:
四楼,正解啊!

网友:
加工出半弧然后焊接再加工!!

网友:
同意四楼的方法
工作经验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