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机夹刀,车削不锈钢,转速需要到1280吗?

楼主(2012-05-16):
钨钢机夹刀,车削不锈钢,直径50。
我看刀片盒上推荐的vc是200-300m/min,fn是0.12-0.35,ap是1-4mm。
fn和ap没问题,就是vc有点疑问。按200算,直径50那转速就要1280,需要那么高吗?
我现在转速也就用600,貌似也没啥问题。
从刀片寿命考虑,是否要按推荐值干呢?
谢谢。

网友:
没必要完全按照推荐值去加工,加工参数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一切都是看师傅自己在实际操作中摸索出来的,只要可以就行。

网友:
一般按推荐值的60%-80%  就行了  寿命 跟线速度的关系很大的,,提高线速度  会使 寿命降低的

网友:
一般刀具的推荐参数都是基于15分钟刀具寿命计算出的,所以要是不太在乎效率的话,降低些速度吧。

网友:
不要照本宣科。你要注重实际。那是理论数据。

楼主:
哦,看来是我多虑了。我想呢要那么快干嘛。
估计刀片厂家是想你们快用多换,这样生意才能源源不断啊。

网友:
最好是按照标准值干,可以节约成本。当然你的刀杆也要在标准值内。但没多少人懂这个的。